使用S3C2410,LCD显示问题??

楼主(2008-04-09):
毕业设计要求使用基于S3C2410的实验板
现在遇到的问题:
基本功能在DNW(或者超级终端)中可以显示,只缺少可以显示其结果的LCD
板子上有LCD(NOKIA 3310,48*84),以及LCD(640*480)
我是想用NOKIA做显示,可是我按照实验板配的程序烧进去,DNW里有显示,
但是LCD(NOKIA)没有显示,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好好检查检查

有显示说明系统正常在跑
液晶屏的问题可能就有很多原因
比如线没接好,或者你跑错了程序等等
建议你先量量 时钟,vm,vframe,vline等引脚的波形

楼主:
怎么进行测量

时钟,vm,vframe,vline等引脚的波形
什么状态是正常的,什么状态又不是正常的,
这个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