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08-04-09):
问下:
  1.市面上的I2C器件,买来作为从器件的话,它的地址就是**作总线时的从机地址吗?  要不要我重新改下,再分配啊?
  2.这个从机地址是芯片厂商做芯片时就固定的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对.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些I2C的协议,现在资料还是很多的

市面上的I2C器件,买来作为从器件的话,它的地址就是**作总线时的从机地址吗

楼主:
谢斑主!!!

再问下:
      那要是两个相同的器件,是不是就要我改动下呢?   比如两个e2proom,
   还是说,用户跟本不能改?

呵呵,只是假设,就想确定这个事.
   谢谢!

网友A:
像24C0X之类的e2proom,它有A0 A1 A2管脚是确定子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