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p425 程序 reboot 问题

楼主(2008-04-10):
各位dx:
   在开发的过程中使用到ixp425芯片。但是程序下载到FLASH上以后,发现不能正常的跑起来。通过调试器去跟踪。发现当ixp425的flash 地址段在0x00000000时,程序的运行是正常的。但是当程序配置0xc4000020的bit31为低(即:FLASH的地址段改为0x50000000)以后,等待几个空指令。运行mov pc,R0;(注:R0中的数据为0x500001c0),也就是需要CPU去运行FLASH中的程序。这时FLASH的地址段已经由0x00000000改为了0x50000000。就出现程序死掉的情况发生。
    请问问各位做过IXP425的DX,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FLASH的读写都测试过,没有问题。
2、SDRAM的读写进行了填充操作,写入的数据也是正常的。
......

还有其他的方式进行调试吗?
谢谢!!!!

网友A:
《ecos增值包》里有此方面的培训,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