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编伪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8-04-12):
汇编中的伪指令是不是跟汇编软件有关的?
我用SDT2.51编译连接都通过了,硬件也可以执行,但改用IAR编译器,很多汇编中的伪指令不能识别啊!
请教,谢谢!

网友A:
嘿嘿

源程序=肉+菜+其它原料,目标程序(机器码或机器码的中间形式)=端上桌子的美味,编译环境=厨房,编译器=厨子,伪指令=烹调之葵花宝典(只有厨子自己能看懂)。

STD的厨子只认识新喀里多尼亚语,那是他自家的母语,IAR的厨子只认识库尔德语,他来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