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选择

楼主(2008-04-12):
我有一个驱动要编译
这个驱动要调用 type.h文件,我在驱动的makefile里面已经用-I 将文件包含的路径指向了我的板子的内核的文件,但是
我用的交叉编译器 arm332.tar.gz 里面也有这个文件,
我想问一下怎样才能是我选择 板子内核的文件,而不是编译器自带的文件呢?

网友A:
换个名字,或在#include中直接指定路径

最好用 #include "header.h" 的形式,或带有相对路径 #include "../header.h"

不要使用 #include <header.h> 的形式,这种形式一般是指定从系统目录中查找 header.h

楼主:
re

这样的话,我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阿,
有很多的include文件,我就要一个一个的改?
有没有设定不从系统的目录中调用文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