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h-jtag来烧写44b0开发板上的flash

楼主(2008-04-12):
我的44b0开发板上的flash是AM29LV160DB
设置了h-flash后,认不到芯片,用FP则可以

请问我的设置有哪里错吗? 看以下图...

网友A:
估计没有正确设置InitScript文件

参考你的启动文件,在InitScript里面依次对RAM设计相关的寄存器写入相关设置值即可。

网友B:
RE

需要提供初始化脚本,给我发封邮件,我给你发个44B0的HFC文件做参考,直接用H-FLASHER打开。

TWENTYONE@HJT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