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接18bit的lcd应该怎么接呢

楼主(2008-04-13):
最近在用AT91SAM9261,屏是信利的接口为18BIT的也就是RGB每个6BIT,我想是不是按24bit的控制方法就可以,比如0-8bit,我只接0-6bit剩下7,8 bit空着就可以了,是这样么,呵呵,我的想法,希望用的过朋友帮下忙.

网友A:
理论上是接高6位,软件可能不用改.

网友B:
只接高六位就可以了

软件不需要修改

楼主:
谢谢

我以为接低6位呢,..为啥接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