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USB Device

楼主(2008-04-14):
刚做了一块ARM9261的板子,在调试的时候 USB Device 连接 PC 老是提示说“无法识别的 USB 设备”,请问各位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枚举失败

网友B:
看看你写的描述符,一定有错的地方

常见问题

网友C:
调试USB程序时,一般不能简单地设置断点,否则极易枚举失

这是因为当程序停在断点时,设备停止响应Host的请求,自然造成枚举失败。

网友D:
用BUS HOUND来抓数据分析。

楼主: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的帮忙;
我这个可能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因为PC中装上ATMEL的SAM-BA后,USB Device就已经加上驱动了,正常情况应该是焊接好硬件后就能连接上PC了;
早上开始还能连接上,后来在烧写完 Linux DEMO 后就不行了。
有没有可能是 USB Device 的 DDM 和 DDP 信号线长度不同而影响时序?

网友A:
USB Device 的 DDM 和 DDP 信号线长度不同不可能

我曾飞线连接CY7C68013  USB2.0,高速批量等效29MBYTES/s都没问题,别把线看得很神秘

网友E:
烧了Linux DEMO后就自动运行FLASH里的程序了

拔掉DATA FLASH的CS跳线;或者改变启动模式跳线试试

楼主:
已经正常运行了

多谢各位大侠的帮忙,已经可以运行了;

原来是我将 nandflash 和 Dataflash 中都烧写了 Demo 程序,拔掉Dataflash的CS跳线,程序从Nandflash中启动了,现在也断开NandFlash的CS就正常运行了;

网友E:
9261可以从NAND Flash启动?

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