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MDK中如何软件仿真S3C2440

楼主(2008-04-15):
!!!!请教!KEIL MDK中如何软件仿真S3C2440

楼主:
俺用的是友善的QQ244O

楼主:
这里该如何配置地址啊?接的是NAND FLASH.64M

这里该如何配置地址啊?

接的是NAND FLASH.64M  地址空间??????

SDRAM 地址空间:0x30000000 ~ 0x34000000

网友A:
看看帮助手册

图上不是都有写吗?
左下边是只读存储区,用来设置FLASH或ROM。其中上面应该是设置片外FLASH吧,下面是设置芯片内置的FLASH,Start是设置起始地址,Size是设置FLASH的大小。
同样,右下边是可读写存储区,用来设置RAM或SDRARM等……

楼主:
帮助手册没有写!

原理土如下

楼主:
贴个更清楚的

楼主:
2.1 开发板设置及连接
2.1.1 启动模式选择
本开发板的启动模式选择,是通过J1 跳线来决定的:
根据目标板提示:
J1 接到Nor Flash 标识一侧时,系统将从Nor Flash 启动;
J1 接到Nand Flash 标识一侧时,系统将从Nand Flash 启动。
出厂的时候开发板的Nor Flash 和Nand Flash 已经烧入了相同的BIOS(因为该BIOS 同时
支持这两种Flash,只是开机后表现形式不同,请参考“开发板BIOS 功能及使用说明”一节),
J1 已经被接到Nand Flash 一侧,系统一开机就从Nand Flash 启动运行系统。

网友B:
Keil下软件仿真2440的程序

http://www.realview.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2&id=1683&star=1&page=1

网友B:
Keil下2440软件仿真代码

Keil下2440软件仿真代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391545804.rar

楼主:
请教MDK下2440启动代码的区别 (图)

Program FilesKeilARMStartupSamsung

楼主:
S3C2440A.s与S3C2440.s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