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件系统类型的分类问题

楼主(2008-04-16):
Linux的文件系统类型好象很乱似的,我见过这么说的:
Romfs----只读文件系统,掉电不保存
Ramfs、Ramdisk---可读写,掉电不保存
Cramfs----经压缩可读写、掉电不保存
JFFS/JFFS2----日志flash文件系统,主要用在Nor flash中
YAFFS/YAFFS2--主要针对Nand flash

可是看到有的有提到Ext2、Ext3什么的,他们好象不是一个概念来分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文件系统就是一种数据格式,

    实现“按名存取”。不同格式针对不同介质,或者不同格式针对相同介质,都可以的。
    Romfs----只读文件系统,掉电保存。

    文件系统

楼主:
"Romfs----只读文件系统,掉电不保存"写错了,谢谢armecos!呵呵

能不能举个具体例子,比如ext2和ramdisk两个,是同一个级别的不同类型吗,我见的资料是这样写的:在Linux中,根文件系统可以是CRAMFS,也可以是RAMDISK,且文件格式为ext2的ramdisk,按意思ext2应该是ramdisk的子系统了?

楼主:
给个链接

http://linuxarm.bokee.com/viewdiary.15431405.html

网友A:
ramdisk就是指存储介质为RAM,

至于在RAM上以什么数据格式存数据,其实都可以的。
基础太差了,要参加我们的基础培训。www.armecos.com

楼主:
基础差,面壁回来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