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调试问题

楼主(2008-04-16):
用H-JTAG+ADS1.2调试s3c2440的bootloader总是跑飞,上网查了下资料,应该是SDRAM没有初始化,但是不知道如何初始化,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设置数据宽度&大小

如标题

楼主:
TO:楼上

怎样设置,其命令是什么,
是不是在SDRAM中清0,
我用setmem 0x30000000 0x00000000 32 命令,在地址0X30000000中什么清0,然后用其它地址就不会清0了.

网友B:
可以将带有初始化的程序先下载到Flash中,那么上电后就初始

或者是找一个初始化文件,在AXD的command窗口中用obey命令执行.每次上电后都要装载进行初始化.H-JTAG没用过,不知道是否也可以这样

楼主:
自己写出了一个初始化文件,还是调试不了,请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