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段arm汇编为什么有问题

楼主(2008-04-16):
adr r0,data
str r1,[r0];将r1寄存器保存在data,为什么提示access violation?
data DCD 0

网友A:
re

没的代码没有问题,但有可能是地址的问题。有些地址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
那我应怎样定义一段可写的数据区?

网友B:
哪里提示access violation?

楼主:
str r1,[r0];这一句

网友C:
你这相当于在给常量赋值

data DCD 0

这句话定义了一个常量。。。。

如果你希望定义的是一个变量,那么需要在这句之前加上:
    AREA ...RW_DATA...

好像是这样,忘记格式了,自己去查查文档,反正就是要先声明一个RW(可读写)段,然后再这个段内定义的数据才是可读写的

楼主:
我再定义一个可读写段,代码段怎样访问可读写段的数据呢

跨段直接访问我测试不可以,adr r0,data 这一句提示地址超出范围。

网友D:
 6楼说的对

网友C:
跨段访问可以用间接寻址

你使用直接寻址可能确实有问题,但是如果使用间接寻址就应该没问题了马可以去查一下adr指令的寻址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