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开始LINUX的环境都是什么?

楼主(2008-04-18):
看了比较多的环境配置,都比较复杂,而且不能用仿真器单步调试等等.

不知道大家的软件硬件都是怎么配置的.

如此发达的社会这方面的集成度怎么这么低呢?

网友A:
呵呵

VM +REDHAT

还在想呢, 怎么调试呢 呵呵

有WINDOWS 下方便不

网友B:
redhat 7.2

install anything

其它就看你的开发工具了。。。

网友C:
Cygwin + ADS12

我还是使用老工具,cygwin提供make,perl和bash,ADS12提供armcc,armlink工具
代码编辑使用SourceInsight
调试器使用OpeniceA1000,韩国的东东,好用又不贵
我觉得这样开发的效率很高。

楼主:
Cygwin + ADS12?

Cygwin + ADS12不能断点调试LINUX操作系统下的代码吧?

就是想找个好办法调试LINUX下的代码和UBOOT

网友D:
redhat +ads +vm

arm-linux-gcc...
红帽要完全安装。
最近配置远程调试JLINK GDBServer+insigt,结果很伤心。

网友E:
开发环境

刚开始学,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