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RTL例子,DHCP一直没法实现

楼主(2008-04-19):
 例子是 7X256 板子的 http_demo, DHCP功能已经打开,但一直是使用默认的IP
 请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一种可能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的话:
    看看你的路由器或DHCP服务端的主机,是不是给你的MAC地址分配了固定的IP地址(默认的IP);

楼主:
按说KEIL的例子应该是没问题的

只能先查下MAC地址什么的

网友B:
可能设置的是静态IP

楼主:
DHCP服务器中毒了

晕倒,晕就晕在电脑是可以勉强获得IP的,所以没往那方向想

网友C:
我也想知道。顶

网友D:
新手,过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