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CS8900嵌入式以太网pcb设计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楼主(2008-04-21):
1.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不能混合布线;
2.  信号线不能走在cs8900a下面;

3.芯片3对模拟电源、地对,4对数字电源、地对间都加0.1uF电容,连线尽可能短;连线一端接电容,另一端接网络;

4.  两面铺铜,元件层的铺铜连到地网络上,焊接层的铺铜连到电源层;

5.  传输线和接收线的终端匹配电阻和电容应尽量靠近cs8900a;

6.  输入端接去耦电容,提供足够干净和准确的+3.3v(或5V)电压和地电位。

7.  20M晶振要离芯片1000mil范围内,走线短,无导孔,布在元件面;

8.  4.99KΩ偏置电阻应接在RES(#93)管脚和AVSS3(#94)管脚之间,离RES管脚(#93)越近越好;

9.  输出变压器离RJ45尽量近;

10.  发送和接收信号线平行且等长,尽量短且布在元件面;接收信号线至少25mil宽,发送线至少100mil;

11.  两条地线平行伴随发送线,在底层于发送和接收线对应的部分铺上地平面。

这11个规则是否要完全遵守呢?
第2条的信号线是指所有的线吗?似乎让所有的线都不在8900下面不太现实啊
为什么我看到的8900的原理图都没有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接口,都是数字的?

楼主:
没人说说?

网友A:
呵呵,发送线要100mil太夸张了

网友A:
仔细去看CS8900的应用笔记吧

不可能全都做的绝对好。cirrus的笔记还是很详细的

楼主:
应用笔记?是哪个?

网友B:
没那么夸张

CS8900A得PCB布线要求不是太高,只要遵循一般得布线规则就差不多,只是那两对差分信号要走好,4层和2层都布过,工作都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