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怎么焊?

楼主(2008-04-22):
我一直好奇s3c2410这玩意怎么焊?
272个fbga-ball,不知道热风枪可不可以胜任,
据说有的地方用x光来焊,

网友A:
re

如果是大批量,可以上焊接流水线,如果就几颗,可以上专门焊bga的小焊台,你可以找个能焊bga的工厂,估计焊一颗要不少钱

网友B:
要是自己焊我看悬啊!

别把片片焊坏了,还是找个专业的方式焊吧!

网友C:
样板俺都是用风枪

俺做的案子样板都是手焊,bga都是风枪吹,不过6层吹起来有些痛苦,条件允许的话就上下两个风枪吹。一般我用4层,直接吹上去,有的时候六层很痛苦就拿出去让别人吹上去,那人用两个风枪,一上一下,一下就好了,我在他那边焊接了一片友善之臂,还没发现问题。

楼主:
谢谢几位高人指导

六层和四层的焊接有区别吗?是不是6层的加热比较困难?

网友D:
只要手巧,风枪完全可以

网友E:
我的BGA是委外加工的

最近做了二块有BGA芯片的板,委外加工的.

网友F:
用机器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