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代码在片内Flash和片外Flash跑的差异

楼主(2008-06-17):
本人使用的ZLG开发板上Web网页思路,设计了一个web模块,在LPC2214上,代码烧写的片内时,总是跑飞;代码烧写到片外Flash或者进行片RAM仿真是,该功能都很正常,不知原因何在?
我使用了easyArm的的模板和硬件设计。
是由于总线访问速度造成的还是因为两个模板对应的加载文件不同导致的呢?
请遇到这类问题的朋友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大哥

片内和片外的地址不一样,如果你是片外的地址,写入片内时ARM肯定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