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alView RVD+JLINK调试无法将程序LOAD到SDRAM

楼主(2008-06-17):
AT91SAM9260,采用RealView编译,配合JLINK+RVD调试,结果JLINK连接没有问题,但无法将程序LOAD到SDRAM,问题应该出在SDRAM CONTROLLER没有初始化和时钟没有切换到PLL,但怎么也没找到RVD写这个初始化脚本的地方,特此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我也是刚入门,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B(2010-07-31):
请问一楼的,用rvd怎么连接j-link?
我怎么始终连不上啊,我用的是rvds是4.0的,j-link是v8!

网友C:
要么得有bootloader,要么得有sram,或者有aardvark利用i2c-s配置cpu的寄存器之类的,再或者你用jtag手工配置,真还没见过rvds有脚本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