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UBOOT移植,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8-06-18):
UBOOT移植,发现下面的问题:

U-Boot 1.1.4 (Jun 18 2008 - 09:48:31)

U-Boot code: 33F80000 -> 33F9A52C  BSS: -> 33F9E8A8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30000000 64 MB

Flash: 512 kB

NAND:   0 MB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s2410 #

我用的是优龙FS2410开发板64MB的SDRAM和64MB NAND FLASH,这里却只显示0M的NAND FLASH ,为什么会这样呢?UBOOT到底有没有读出NAND FLASH?会不会影响到内核的移植工作呢?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re

先阅读源代码,推荐souce insight 阅读代码  搜索找到打印信息:NAND:   0 MB。
应该不会影响运行,我以前移植的U-BOOT显示nor 512K,而我板上都没有nor!

网友B:
这不是根本吧

我的根本就打印这些
不能光看些表面的就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