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函数可以写外部FLASH吗?编译通不过

楼主(2008-06-19):
这个函数可以写外部FLASH吗?编译通不过

#include "71x_type.h"

#define X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 0)
#define Xvu3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 0)
#define EXT_FLASH_BASE        0x60000000
#define EXT_FLASH_SIZE        0x100000 // Words

void FLASH_WRITE(vu32 addr,vu16 data)
{
   addr=addr|EXT_FLASH_BASE;
   Xvu32[addr]=data;
}

网友A:
xdata ?/

xdata 是51里的RAM分配关键字,你这里重定义了吗?

网友B:
光这样肯定不能

除了LS说的,那个声明还有问题
为什么不看点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