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SD卡驱动程序在佳能卡上行,而在东芝卡上不行,是为

楼主(2008-06-19):
我的SD卡驱动程序,读写一个16M,没有在电脑上初始化过的cannon的卡(没有class级别),没有问题,操作正常.
换一个在电脑上初始化过的,1GB,TOSHIBA的class 6的卡就不行了,初始化失败,读写都失败....

是为什么?

网友A:
原因太多,无法一一列出,建议重点检查初始化部分

楼主:
初始化....

初始化流程是按 Idle->ready->ident->stby->tran state 走的..

会不会是不同厂家卡不同,初始化程序有差别,或者这个class 6,1G的卡的流程不同,或者是一个在电脑上初始化过,一个没有....的差别?

楼主:
救急啊.....

怎么没人应,难道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可能是1G的卡容量太大

你的那个sd卡初始化程序不支持, 看是否可以换个512的同牌子的试下

楼主:
re...

可是用另外一个2GB,TOSHIBA的class 6的卡却可以....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好像是.....

据说SD卡里第0扇区有个什么标志位不能被改变的,否则就会初始化不通过,我的读写程序是写了第0扇区的.

如果是这个原因怎么办?用什么工具可以将它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