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的0x1c00000是哪个寄存器?

楼主(2008-06-21):
今天看到一个lcd的程序,里面有这样一个定义
/* System */
#define rSYSCFG        (*(volatile unsigned *)0x1c00000)

/* Cache */
#define rNCACHBE0    (*(volatile unsigned *)0x1c00004)
#define rNCACHBE1    (*(volatile unsigned *)0x1c00008)

/* Memory control */
#define rBWSCON        (*(volatile unsigned *)0x1c80000)
#define rBANK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1c80004)
#define rBANK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1c80008)

下面Memory control里的都能找到,但System和Cache里的定义却在手册里查不到?

网友A:
系统配置寄存器

楼主:
RE

多谢了,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