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3c2410 与at91rm9200的比较?

楼主(2008-06-21):
由于芯片选型,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有满意的资料

请用过或者了解这两块芯片的坛友 随便比较一下。

谢谢

楼主:
~~~

顶一个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想干啥,说清楚

这么囫囵,没法给你讲,两者的区别就像马和驴子,都是四条腿的。

楼主:
做一个大型发电设备振动监测

把采集来的数据送给DSP处理,然后ARM控制在液晶上显示,想选一款arm,在这两款上不知道如何选择   好像都蛮通用的

网友B:
s3c2410 没有工业级的,

网友C:
用2410

别管工业级别,因为LCD就不是工业级的。

网友A:
LCD 最多是不显示,cpu坏,整个控制就完蛋

网友D:
监控设备 最重要的是稳定性,环境适应能力.

LCD怎么没有工业级的呢???

我建议你用9261.
 相关链接:http://hi.baidu.com/embedall/blog/item/b87bf40794ae1ace7b8947cc.html

楼主:
谢谢各位

9261 和9200没有  lcd控制器的吧?    在外面加一个lcd控制芯片应该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C:
9263,EP9315

如果对成本不太追求的话

网友E:
楼主,5.7寸工业屏需要不?

5.7寸640480分辨率、宽视角、LED背光(内置VCOM电路,3.3V点亮)带安装孔,高亮度。

网友E:
资料

http://www.hqlcd.com/images/htmlpages/pdf/ET057007DMU.pdf

网友F:
9261有LCD控制器,9200没有

网友G:
楼主用什么显示器?

LCM也分带控制器和不带控制器两种, 这个带控制器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