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地址空间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8-06-24):
手头的CPU是PXA255,SDRAM是K4S513233,我的问题是:当SDRAM初使化设置完成后,它的地址如何改变,比如现在它的地址是0xa1000000,而我的ELF文件是定位在0xc0008000,那么我现在需要做哪些工作才能将SDRAM移到这个位置呢,谢谢大侠,本人初学

楼主:
这是不是跟MMU操作有关,请大侠指点呀

相信每一个初学者都在等待醍醐灌顶

网友A:
SDRAM的地址是由硬件确定的,软件修改不了的

楼主:
可是MMU开后,我们可以把SDRAM的地址映射到想要的地方呀

比如下面这段话:
<<对于实际编程工作而言,主要是确定如何编写页表中的内容并如何确定页表项地址。现举例如下:
假设物理地址为0x36B0_0000~0x36Bf_ffff(1M空间)的一块连续空间需映射为0x0100_0000~0x010f_ffff的一块连续空间:
1.确定页表项中的内容:把物理地址的基地址作为页表项的高12位(31bit~21bit),填写访问属性。假设可以读写,可以读缓存、写缓冲,这样该页表项内容为0x36B0_0C00E;
2.确定页表基地址,填写页表基地址到CP15寄存器的C2中。页表的基地址要为64KB对齐;
3.计算出偏移地址,把内容填写到页表项地址中。页表项地址=页表基地址+(物理地址基地址>>18),如页表基地址为0xA100_0000,那么,页表项地址=0xA100_0DAC;
4.将页表项数值写到对应的页表项地址中。上例中,需要向地址0xA100_0DAC中写入0x36B0_0C00E。>>

我是想问::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要操作CP15,如果是操作CP15的哪个寄存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