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口上的怪事?请来提提意见

楼主(2008-06-27):
ARM7TDMI,J-LINK仿真器,总是找不到目标板,偶尔有一次能找到,但多数读回的CPU标识有错。测试时候突然发现,如果示波器探头在TDO引脚上的话,就好了,每次都能成功连接上目标板。TDO按数据手册建军议的没接上拉也没下拉,直接连到CPU上

网友A:
复位系统

检查复位系统,外部看门狗芯片的工作。有的ARM在JTAG调试或是程序下载时复位系统应该暂时关闭。

楼主:
外部复位就没接,看门狗是内部的,初始化之前不会工作。

网友B:
两个建议

1、加上拉试试,手册不一定都对
2、看看你的接地,加示波器好,说不定是因为你用了示波器的地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难判断啊!

网友D:
一般的TDO管脚都没有接上拉的,其它信号一般都接10K上接

楼主:
4楼:

接地的问题想过了,可是示波器的接地点是固定的,只有探头接触TDO脚的时候才好使。
会不会是探头里的电容起的作用呢?

网友E:
看一下JTAG接口的波形

如果调试器控制复位信号,那么可以截取复位释放后的一小段JTAG操作,可以分析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