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驱动的缓存在哪?

楼主(2008-06-28):
LCD, CD, ARM, AN
是lcd自己带的,还是在ARM板上的几个bank里随便选块地方?

网友A:
LCD寄存器初始化时设定相关的寄存器确定的

楼主:
re楼上

从物理上说,就是在那几个bank里我选择一段作为缓存呗?和lcd里的芯片无关吧

网友A:
可以把它设在SDRAM的基个区域

楼主:
噢,

多谢,不过最近调试遇到了困难
为什么我的44b0lcd驱动程序模拟时vd3~vd0一直是1?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1&t=3015948&tp=%u4E3A%u4EC0%u4E48%u6211%u768444b0lcd%u9A71%u52A8%u7A0B%u5E8F%u6A21%u62DF%u65F6vd3%7Evd0%u4E00%u76F4%u662F1%uFF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