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44b0lcd驱动程序模拟时vd3~vd0一直是1?

楼主(2008-06-28):
当执行完lcd初始化程序之后,执行清屏命令不好使,因为所有的VD3~VD0 一直是1,无法清屏

我用ads调试的,可是,D口的后四位(vd3~vd0),一直是1,这是怎么回事?
我D口配置

rPDATD= 0x00;
    rPCOND= 0xaaaa;
    rPUPD = 0x00;
应该没问题啊

这是我清屏程序:

void Lcd_Clr(void)
{

    U32 i;
    U32 *pDisp =(U32 *)LCD_VIRTUAL_BUFFER;

    for(i=0;i<(SCR_XSIZE*SCR_YSIZE/2/4);i++)
    {
        *pDisp++=0x0;

    }

}

后来我把*pDisp++=0xf;也没有变化,看样子,是D口被什么东西给短到了电源上,可是,板子的原理图上显示的D口没接别的东西啊

楼主:
re

我后来尝试把D口设为输出,这样,就可以输出VD3~VD0就可以变成0了,但一旦改为lcd口,VD3~VD0就变成1了,而且无法更改

楼主:
re 问题不在这

把lcdbank 的地址改为0xc400000,把vm信号设置为mval有关,就可以了,VD3~VD0正常了,但是VFRAME却一直没有输出,以前也没有输出,只是今天才注意到,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原因,可是,为什么VFRAME没有输出呢,现在还想不明白,肯定不是短路的原因,因为我把它改为输出口,然后输出1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可以用公版的44b0test程序测试一下,网上应该很多

或者给你发一分

楼主:
给我发一个吧

邮箱 diaochengdong@live.cn

我用的是192128的lcd,不过估计和32024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