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翻译理解一段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7-04):
是不是搞反了,

俺觉得应该是 assert时(置位) , 上拉到20K输出高
deassert时(复位), 强制到VLOW

很可能不对啊, 俺是才鸟

网友B:
没有搞反

应该是你立即有误。
这里assert和deassert应该是USIM卡的接入和断开

网友C:
不晓得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我的理解是:USIM卡插入时,该引脚变成了低电平,当USIM卡被拔出时,该引脚被一个上拉电阻(电阻值为20K)拉高,即高电平,如果不需要用到该引脚的USIM功能时,则该引脚不要接上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