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sram驱动 stn,tft的液晶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2008-07-07):
好像成本也应该不高
10元的cpld+5元的sram应该够了吧?

网友A:
应该不够吧

软件难度有些,特别是分辨率高的话。内存共享访问是难点。

SRAM?512K,高速的10ns,要20了吧?

楼主:
这是替代5.7寸黑白lcd的

没有针对大屏。sed的控制器太贵了。

楼主:
epm570+sdram确实可行

而且,可以直接驱动vga,到1280*1024的真彩色分辨率。
就是价格高点,得50多块钱了

网友B:
驱到1280*1024是有困难的!

而且用570时,又用SDRAM的话,资源在领界点上!搞不好就不够!

楼主:
sdram占用epm240 80%资源,剩下的驱动tft有富裕

网友C:
以前算过,用CPLD+SRAM代价比用台湾专用驱动高

楼主:
现在不同啦,cpld价格降低好几倍。

网友D:
LS帮忙看看能不能控制这款屏

资料太大了,发不上来

楼主:
给个原始链接,或者分块压缩

网友E:
sdram占用epm240 80%资源,剩下的驱动tft有富裕?

sdram占用epm240 80%资源,剩下的驱动tft有富裕?
是sram吧?sdram的话10个epm240都不够

网友B:
回复9楼

SDRAM驱动在MAXII 里会占用超过180个LE(和实现的功能有关,要是全实现的话会超过这个值). 用SDRAM不可避免的需要较大的数据缓冲,一个16位寄存器用的LE 最少得16个,一个缓冲你是不够的吧,比如4个字,这一个就点用了近80个LE, SDRAM的访问共享,外部接口等是需要占用很多的. 还有就是tft控制时序部分通常也是需要几十上百的LE.
我用SRAM做的最少得占用320个LE左右.  如果需要随便设置定时参数的话,占用的LE达到了526个(有4个字的32位缓冲)

楼主:
EPM570 24

本设计可以采用MAX II EPM570(144 个引脚,或者更多) 来实现。设计
源代码编译完成后,编程至MAX II CPLD 中。图1 所示为主机接口和
SDRAM接口。这一SDRAM接口设计使用了EPM570器件中大约24%的逻
辑单元(LE) 以及85 个I/O 引脚。

楼主:
EPM570 24%

本设计可以采用MAX II EPM570(144 个引脚,或者更多) 来实现。设计
源代码编译完成后,编程至MAX II CPLD 中。图1 所示为主机接口和
SDRAM接口。这一SDRAM接口设计使用了EPM570器件中大约24%的逻
辑单元(LE) 以及85 个I/O 引脚。

楼主: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an/an499_CN.pdf

 相关链接: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an/an499_CN.pdf

网友F:
为何非用CPLD+RAM?

不考虑功耗吗?
有一些现成的芯片可用啊,EPSON的S1D13506,这个东西要使用DRAM,不是SDRAM。所罗门有个SSD1906,内置256KB的RAM。还有国产的,武汉亚芯的AMI28XX。台湾的还不知道,哪位给些链接?

楼主:
用cpld便宜50%以上

网友G:
老王,你的东西有量么?

没量,根本不在乎省这几个钱,有量的话,专用驱动片子的价格也是可以谈的!时间是关键,如果你的产品对成本控制,就差这几个钱,有没量,我建议就别做了!

网友D(2008-08-25):
wangkj 兄弟

链接如下:
http://pacerpdfs.s3.amazonaws.com/ET057007DMU.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