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ARM芯片

楼主(2008-07-13):
 1.RTC 有电池保鲜技术 例如: LPC24XX (2K字节可存断电后需要保存的数据或者)STR91F(断电后内部RAM不丢失,使用外部电池) 系列

  2.LCD 接口 例如:(at91sam9261 9263 ,LPC2470 S3C2410 等)

  3.A/D 接口 12bit 以上 例如:(STM32F10x系列  )

  4.外部中断引脚要比较多 10个以上 例如:S3C2410  2440

  5.有外部扩展地址总线 数据总线,能够像51那样很容易扩展外部设备   例如:S3C2410  2440

  6.有NAND SDRAM接口  例如:S3C2410  2440

  7 有独立的USB host 和 device接口  例如:S3C2410  2440 at91sam9261 9263

  8 I/O口要多一点 例如:S3C2410  2440

 9  SPI UART I2C WATCHDOG PWM 定时器 都应该有的

  10 工业级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了,

楼主:
开发工具还要便宜 好用

网友A:
S3C2416,S3C2450

不过,要查下看是否有工业级的

网友B:
IO多的话就9263

AT91SAM9263一个字就GPIO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