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的问题

楼主(2008-07-19):
用ADS1.2调程序
用sprintf(s, "%d", 123);
输出整型,不会取数据中止
sprintf(s, "%f", 3.1415926);
输出浮点型,会产生取数据中止
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A:
s不够大

信息不全,无法进一步分析,建议多说点。

网友B:
楼上一语道破~~

楼主:
啊??

只是想调用sprintf函数,如果参数是整型,不会取数据中止,浮点型,调用完后(S里已经有转换的ASCII码)就会取数据中止,不明白什么原因,S定义的是char s[20];
会是分散加载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