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KEIL3下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2008-07-21):
现在keil3+ulink,在硬件仿真时,C程序下不能设置断点,在反汇编下可以设置,请问是怎么回事?对KEIL环境不是太熟悉。

网友A:
不清楚,没遇到

网友B:
re

可能是源程序和代码不一直,看看下载是否正确。

楼主:
我在DEBUG设置里添加了一个.ini文件就可以设断点

一个驱动蜂鸣器(lpc2132)的小程序,添加完.ini文件,可以设置断点了;可是换成另一个main函数,又不可以设置断点了,请问一下ini文件是起什么作用的,和设置断点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C(2013-10-25):
你最好看一下target for option 里面的那个Debug information 有没有勾上,我就是没勾上,搞了我半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