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ARM9等

楼主(2008-07-22):
请问,对ARM9等无内部memory的高速ARM进行布线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手册上说,可以运行在400MHz等等,这么高的速度,都应该注意哪些?大家都是几层板?
另外,投板前要仿真吗?需要什么仿真软件呢?

谢谢

网友A:
其实对所有高速PCB,布线要求都是一样的,

    《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里有注意事项的详细说明。

    能仿真尽量仿真,仿真用在不规则的复杂层叠情况下,不过,按照上面资料的方法操作,严格遵守层叠要求,简化电路分析模型,按照规范步骤布线,可以保证在不仿真的情况下,一次投板成功。特别适合小企业,在没有强大的EDA工具辅助设计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很高的设计水准,实现千兆/万兆板卡的稳定运行。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虽然是广告,也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