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FS2410开发板做产品(PDA)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们现在想用FS2410做一手持产品,功能比较简单,整体架构是2410+SDRAM+FLASH+语音模块,现在功能已经在开发板上演示成功,准备动手做硬件,遇到几个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1.我们做产品想对开发板的BOOTLOADER修改一下使用,请问我们要留出哪些接口?JTAG 串口 U口(USB)?
2.电源管理芯片这一块有谁熟悉,可以指点一下?我们现在打算选用LTC3455,大家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3.语音模块发出的声音要经过功放,功放芯片大家选择有什么心得?能否家少一下?

目前困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产品是小批量生产,所以没有很大的财力自己设计模具、开模,而样机又要求出的快,所以我们初步打算用多普达手机 P800的机壳作为我们的模具,按照机壳来设计PCB,有点削足适履的感觉,关键是我们是在学校帮老师干活,老师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帮助小弟呢,谢谢。

欢迎讨论。

网友A:
LTC3445可以给电池充电吗?不可以的话你加个BQ24032

另外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买一个1000+的开发板,我能学到下面哪个东西

1、学习基于WINCE或者LINUX的软件开发?
2、学习和理解ARM体系结构
3、学习WINCE或者LINUX的驱动开发,这是我感兴趣的,如果是的话,问题是像LCD、USB等驱动,会提供源码吗?

谢谢!

楼主:
to sxggj,谢谢

LTC3455可以给电池充电的

你的问题可以这么说,你买个稍微正式点公司做的开发板加上你的努力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你的努力,说实话你想靠开发板提供的那点技术支持不现实,很多问题都得靠自己,另外GOOGLE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B:
re sinojapan:

修改bootloader需要JTAG接口将它烧写到Flash串,串口是作为bootloader的控制台,可以通过USB下载wince
电源管理,如果你只是简单的给板子供电,可以选择更常用的DC-DC和LDO
功放试一下TDA8543

楼主:
to 阿南

那就是说JTAG UART USB都得要了?

网友C:
re

你为什么不在开发板上把BOOTLOADER调好呢?之后再做你的产品,这样新板子就什么口都不用留了.

楼主:
to 参天小树

我的BOOTLOADER已经调好了,关键开发板给的BOOTLOADER就是要在串口和USB共同作用下把程序DOWN到FLASH的

楼主:
to ALL

还有由于我做的产品功能比较简单,很多引脚没有使用,请问如何处理?是不是直接悬空就行?还是要上拉或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