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清EXTINTPND为什么要写1?

楼主(2008-08-03):
手册里写清EXTINTPND要写1,但又写当EXTINTPND相应位是1的时候代表相应中断触发了,那么,安装常规思维,应该是清中断写0才对,这里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常规思维不正确

想象数字电路,许多CLR都是高清除就知道了

楼主:
re

那么,写1之后,那个值变成1了吗?还是变成0了?
假如,现在假设写1之后,相应位是1,那么
  在一次中断之后,我将EXTINTPND0写1,
 那么,在下一次中断来临后,不过,这次是EINT5发生的中断,EXTINTPND1是1,那么我在判断的时候,发现EXTINTPND0也是1(因为上次中断结束后我写的1),这岂不是判断错误啦?
难道,在写1的时候,相应位是置为0?

网友A:
写1清为0,许多ARM都是这样的,包括控制IO

楼主:
re

原来是清为0啊,这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