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用串口传输文件出错

楼主(2008-08-13):
我用串口下载bootloader.hex文件到Smart2200板,下载到一半左右就出现错误,我试着把波特率改小,最后改到300,(数据流控制:无)都是一样在下载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出现错误.(用网口是能正常下载的),用串口下载小的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用串口线连接两台PC传送文件。也是传送小文件可以,大文件就会出现错误。出现和波特率没有多大关系,波特率到300还是会出现错误的。

我想是不是由于Smart2200和PCs之间的差异,传送中用一个起始位,然后直接传送数据,导致差异积累,差异到一定程度就出现错误?
串口的异步通信是不是每一个字节都有起始位和停止位?还是用超级终端设置出现问题?

请大虾给于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Smart2200中的串口接收文件的本身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