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编译一个在ADS1.2里的程序出了点问题?前辈们帮我看看

楼主(2008-08-14):
  在KEIL FOR ARM 里重新编译一个在ADS1.2里已经通过的程序出了点问题?
 发个图,这里就是我的KEIL里的程序框架

   我现在有点不明白的就是分散加载文件和存储器映射地址等关于地址的这方面的问题,及其一些在用软件编译的时候的设置需要注意哪些?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吗?前辈们在不忙时希望能指点一下愚钝的我!嘿嘿。。。十分感谢了

楼主:
。。。。

   主要是那个警告!不知怎么回事?可以生成HEX文件,但我下到片子里就是不成功,是不是编译链接成功后生成的HEX文件也不一定就是可用的文件?根据实验结果看应该是吧!,那怎么样才能知道HEX文件是可用的呢?难道要这样一次次的尝试吗?是不是把那个警告的问题解决的了,HEX文件应该就可以用了吧?

   那个警告的错误怎么解决呢?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忙时给我提点一下好吗?非常感谢了

楼主:
前辈们有时间给我留个脚印哦!感谢

网友A:
应该不是那个警告.还是一点点调试才能确认

楼主的启动代码是原来ADS的,还是自动生成的?
基于NXP的MDK例子应该很多吧,楼主可以参考或测试下更简单的

楼主:
谢谢阿南前辈

   启动代码就那六个文件是ADS的!但我还以分散加载文件这里有问题!也不知怎么看好!调试必须硬件仿真调试吧!我这里没有呀!只能这么尝试了!

  基于NXP的MDK例子,我也没有,哪位前辈哪里有,可以给我一份吗?十分感谢了!

网友B:
。。。

  基于NXP的MDK例子网上可以下到得。
 另外你可以看看有编**从ads转到keil的**。

 我晕,我家里的程序没有找到,在公司里才有,ads和keil调试nxp,我都有用过。

楼主:
db10

    前辈!你能给我在公司找一下好吗?网上搜好费时间的!而且对于我不是很熟悉的,恐怕在搜的时候会南辕北辙的!很感谢你了!不管你有没有时间给我找,我先把我的邮箱放到这里 0203050@163.com  ,如果你有时间给我找的话就给我发到我的邮箱里噢!感谢。要是发了就给我在这里留言!不要给我站内信!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哈!见笑了!嘿嘿。。。

网友B:
。。。

 周六日不上班,等到周一发给你。。。
 你在mkd环境下是用h-jtag调试还是x-link?如果用h-jtag的话,设置还庭麻烦的,要改些地方。

楼主:
谢谢db10前辈哦!呵呵。。。真的很感谢

   我不是用的h-JTAG调试的,呵呵。。。

网友C:
看了半天还是不明白!_ !

网友D:
去这个网站找例程吧!

www.realview.com.cn
是MDK的官网,里面有很多资料!
我也是初学者,希望互相提高了!

网友E:
re

可以参考一下:
EasyARM2200
Keil工程模板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前辈了!谢谢了

网友B:
ls 刚刚已经发给你了

楼主:
谢谢db10前辈,我已收到了!我设回执了哦呵呵

网友F:
给angus1109同志留个邮箱.

bphal-01#163.com.(#用@替换)

谢了!

楼主:
angus1109前辈

    我的邮箱已经留在这里了也!0203050@163.com,就麻烦你给我发一下,我这两天正需要这个呐!非常感谢了

网友G(2014-11-23):
帅哥,你好,在网上看到你解决了ads工程移植到keil的问题,可否把模版发一份个我,我之前按照网上的改成功了一个,别的再照那样改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