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Keil uVision3编译ARM程序,怎么知道空间大小?

楼主(2008-08-14):
请问在Keil uVision3编译ARM程序,怎么知道空间大小?

网友A:
楼主的空间大小是指编译的目标文件的大小吗?

网友B:
......

估计是占用了多少RAM、ROM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编译信息那里有,编译通过就会显示了

网友D:
对,显示信息都在下面!!!

网友B:
......

to 4楼和5楼的兄弟:

     你们用的是KEIL FOR ARM吗?还是keil for 51得出的结论?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以前用3.05的版本,没有显示代码的大小,现在用3.22的版本,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E:
楼主问题没根本解决呀.呵呵

KEIL 3.22以前的版本没有将SIZE信息OUTPUT出来,但在存储映射文件里有呀......不一定非得装上3.22的.装上3.22看SIZE倒方便,但和PROTEUS联调就出问题了........

网友B:
......

顶楼上

在  .map 里面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