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推SIM300使用详解

楼主(2008-08-15):
1、SIM300-E GPRS模块硬件
      ARM嵌入式开发平台的GPRS扩展模块采用的GPRS模块型号为SIM3000,是SIMCOM  GSM/GPRS双频模块,主要为语音传输、短消息和数据业务提供无线接口。SIM300集成电路和GSM的基带处理器,适合于开发一些GSM/GPRS的无线应用产品,如移动电话,无线MODEM卡,无线POS机,无线抄表系统以及无线数据传输业务,应用范围十分广泛,SIM300模块的详细技术指标请参阅扩展模块说明文档。

SIM300模块为用户提供了功能完备的系统接口。60PIN系统连接器是SIM300模块与应用系统的连接接口,主要提供提供外部电源、RS-232串口,SIM卡接口和音频接口。SIM300模块使用锂电池、镍氢电池或者其他外部直流电源供电,电源电压范围为3.3V—4.6V,电源应该具有至少2A的峰值电流输出能力。注意SIM300的下列引脚:
VANA为模拟输出电压,可提供2.5V电压和50mA的电流输出,用于给音频电路提供电源。
VEXT为数字输出电压,可提供2.8V的电压和50mA的电流输出。
VRTC为时钟供电输入,当模块断电后为内部RTC提供电源,可接一个2.0V的钮扣充电电池。
本扩展模块需要单独的5V/2A的直流电源供电,经过芯片MIC29302稳压后得到4.2V电压供给GPRS模块使用。(简单用法是通过二极管降压后也可用,本实验箱有两种方案供电)
SIM300提供标准的RS-232串行接口,用户可以通过串行口使用AT命令完成对模块的操作。串行口支持以下通信速率:
3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起始默认)
    当模块上电启动并报出RDY后,用户才可以和模块进行通信,用户可以首先使用模块默认的速率115200与模块通信,并可通过AT+IPR=<rate>命令自由切换至其它通信速率。在应用设计中,当MCU需要通过串口与模块进行通讯时,可以只用三个引脚:TXD,RXD和GND。其他引脚悬空,建议RTS和DTR置低。本扩展模块上采用MAX3232芯片完成GPRS模块的TTL电平到RS232电平的转换,以能和ARM开发平台的RS232串口连接。
     SIM300模块提供了完整的音频接口,应用设计只需增加少量的外围辅助元器件,主要是为MIC提供工作电压和射频旁路。音频分为主通道和辅助通道两部分。可以通过AT+CHFA命令切换主副音频通道。音频设计应该尽量远离模块的射频部分,以降低射频对音频的干扰。
     GPRS模块的射频部分支持GSM900/DCS1800双频,为了尽量减少射频信号在射频连接线上的损耗,必须谨慎选择射频连接线。应采用GSM900/DCS1800双频天线,天线就满足阻抗80欧姆和收发驻波比小于2的要求。为了避免过大的射频功率导致GPRS模块的损坏,在模块上电前请确认天线已经正确连接。
     模块支持外部SIM卡,可以直接与3.0V  SIM卡或者1.8V  SIM卡连接。模块自动监测和适应SIM卡类型。对用户来说,GPRS模块实现的就是一个移动电话的基本功能,该模块正常的工作是需要电信网络支持的,需要配备一个可用的SIM卡,在网络服务计费方面和普通手机类似。(建议采用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卡或专用的数据传输卡)

2、通信模块的AT命令集
     GPRS模块和应用系统是通过串口连接的,控制系统可以发给GPRS模块AT命令的字符串来控制其行为。GPRS模块具有一套标准的AT命令集,包括一般命令、呼叫控制命令、网络服务相关命令、电话本命令、短消息命令、GPRS命令等。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的应用文档。用户可以直接将模块和计算机串口相连,打开超级终端并正确设置端口和如下参数:波特率设为115200,数据位为8,关闭奇偶校验,数据流控制采用硬件方式,停止位为1。然后可以在超级终端里面输入“AT”,即可以看到GPRS模块回显一个“AT”;亦可以尝试下列AT命令子集。

1)    一般命令
AT命令字符串功能描述:
AT+CGMI :返回生产厂商标识
AT+CGMM:返回产品型号标识
AT+CGMR: 返回软件版本标识

ATI发行的产品信息
ATE<value> :决定是否回显输入的命令。Value=0表示关闭回显,1为打开回显。
AT+CGSN  :返回产品序列号标识
AT+CLVL? :读取受话器音量级别
AT+CLVL=<level>:设置受话器音量级别,level在0—100之间,数据越小则音量越轻。
AT+CHFA=<state>:切换音频通道。State=0为主音频通道,1为辅助音频通道。
AT+CMIC=<ch>,<gain>:改变MIC增益,ch=0为主MIC,1为辅助MIC;gain在0—15之间。

2)    呼叫控制命令
ATDxxxxxxxx; :拨打电话号码xxxxxxxx,注意最后要加个分号,中间无空格。
ATA :接听电话。
ATH :拒接电话或挂断电话。
AT+VTS=<dtmfstr> :在语音通话中发送DTMF音,dtmfstr举例:“4,5,6”为456三字符。
3)    网络服务相关命令
AT+CNUM=? 读取本机号码。
AT+COPN     读取网络运营商名称
AT+CSQ       信号强度批示,返回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值和停产误码率。

4)    电话本命令(略)
5)    短消息命令
AT+CMGF=<mode> 选择短消息格式。Mode=0为PDU模式,1为文本模式。建议用文本模式
AT+CSCA?       读取短消息中心地址
AT+CMGL=<stat>  列出当前短消息存储器中的短信。Stat参数空白为收到的未读短信。
AT+CMGR=<index> 读取短消息。Index为所要读取短信的记录号。
AT+CMGS=xxxxxxxx‘CR’Text‘CTRL+Z’发送短消息。Xxxxxxxx为对方手机号码,回车后接着输入,然后按CTRL+Z发送短信。CTRL+Z的ASCII码是26。
AT+CMGD=<index> 删除短消息。Index为所要删除短信的记录号。
6)    GPRS命令(本实验仅实现基本功能,GPRS命令请参考手册)
本公司的ARM开发板上可以直接使用SIM300模块,提供技术支持,需要请加Q:65127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