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

楼主(2008-08-20):
小弟不才,关于flash的问题请教大虾:
1.8031没有ROM,我外扩Flash存储,应该怎么烧录?像8051一样烧录只是编译的时候选择外部程序存储?
2.外什么ARM的的flash烧录要用专用软件来烧录?而且flash有那么大.

3.flash除了作为程序存储来用在其他的场合有何应用?SPI的flash有何应用?

网友A:
LZ幼稚园没毕业

1)8031外扩FLASH,必须取下来,在外部编程器烧程序。支持ISP的,一般内部FLASH或带调试接口的。
2)ARM的FLASH烧录,是外部模拟JTAG时序,产生FLASH的烧录时序。要模拟当然需要专门软件。
3)FLASH种类很多,LZ可以在网上查相关资料。对你来说信息太多,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先自己学得差不多了再来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