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2410能不能接模拟TFT屏?

楼主(2008-04-01):
模拟屏现在比数字屏价格低一倍,做产品非常有吸引力。可是模拟屏怎么接数字屏?加 ADV7120就可以吗?

网友A:
当然是可以了

不过直接接是不行的,需要转换电路,有那种数字转模拟的电路
,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