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初始学习问题集合,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楼主(2008-09-01):
1,不同的开发板是否下载程序的方法是否不同呢?是否有公共之处呢?一般怎么下载呢?是通过什么工具呢?
2,是否生成了BIN,或HEX 文件就可以下载到FLASH 里进行实验了呢?
3,程序开始运行的地址是多少呢?和连接器默然程序入口地址是否有关联?
4,不需要进行交叉编译否就可以不需要MAKEFILE?还是只要有编译工具就不需要呢?
5,在没有系统的板上运行程序与在有系统的的板上运行程序有什么区别呢?比如在运行地址等等方面!
6,如果在没有系统的板上运行流水灯,程序应该烧录在那里呢?地址是否为0?

网友A:
试回答

1,不同的开发板是否下载程序的方法是否不同呢?是否有公共之处呢?一般怎么下载呢?是通过什么工具呢?
//不同。
//共同之处,是通过某种通讯方式(JTAG、串口、网口、USB),将代码和数据写入目标板上处理器片内或片外的存储器。
//一般的下载方式分类:
    //通过JTAG接口下载。需要PC上的JTAG下载工具,比如HJTAG。
    //通过片内内置boot下载。一般芯片厂家会提供PC工具。
    //通过外置boot下载。

2,是否生成了BIN,或HEX 文件就可以下载到FLASH 里进行实验了呢?
//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下载到RAM。

3,程序开始运行的地址是多少呢?和连接器默然程序入口地址是否有关联?
//ARM的复位运行地址是0。boot程序的入口地址总是该地址。
//如果boot和应用程序是分开的,则应用程序入口地址可以不是复位运行地址。由boot将应用程序搬移到入口地址位置,然后跳转过去执行。

4,不需要进行交叉编译否就可以不需要MAKEFILE?还是只要有编译工具就不需要呢?
//如果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工程管理,就不需要makefile。

网友B:
运行地址相关请看DATASHEET

不同芯片有不同的地址编排,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基本上理解了

首先谢谢两位,
由你们的回答我基本上理解了一些,但还有一些不明白,没有BOOT 能否下载程序!

网友C:
能,通过JTAG。

网友D:
最好实践一下,

光空想还是不明白,动手一做就明白了。例如使用《ecos增值包》:

1、你用一下redboot、u-boot、bootrom就知道该怎么下载了,EASYJTAG、串口、网口、USB、CF/SD卡。
2、对,你用GNU工具编译一小段汇编和C程序,用EASYJTAG/bootloader烧写到flash或者加载到RAM就可以运行了。
3、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和启始地址设定有关,在LD脚本里描述。
4、可以。makefile只是一个脚本,gcc编译器还是要有的,光有make可不成。有makefile很方便,不用每次输入一大堆字符,多目录编译也很方便,make一把就成了,必须学会makefile文件写法。
5、有系统的板子不用自己费事了,是未来趋势。运行地址都需要在脚本里确定,和有无系统无关。
6、都可以,愿意烧在哪里都行,只要能让CPU找到程序入口。

《ecos增值包》里这些内容全都包括了,你试下便知。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多谢提醒,确实是,光说不练也是白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