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8-09-01):
   正在自学ARM,多谢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1 Dataflash的初始化,主要是完成了那些硬件操作;
   2 在ARM系统应用Dataflash时,事先下载Dataflash_at91sam9260ek.bin这累文件起什么作用;
   3 为什么初期的所有文件都要先烧写到Dataflash中,Dataflash有什么特点适合这样应用;
   4 ARM中应用Dataflash是必须的吗,为什么一般都同时配置nandflash和dataflash;

网友A:
dataflash?我是第一次听说,知道顺便告我一下,什么是dataflash

网友B:
NOR flash吧

1 Dataflash的初始化,主要是完成了那些硬件操作;
//一般是配置处理器的外部总线。

2 在ARM系统应用Dataflash时,事先下载Dataflash_at91sam9260ek.bin这累文件起什么作用;
//可能是应用程序,也可能是个boot。

3 为什么初期的所有文件都要先烧写到Dataflash中,Dataflash有什么特点适合这样应用;
//NOR flash可以直接作为程序存储器,NAND不行。程序代码总要有个地方放吧。

4 ARM中应用Dataflash是必须的吗,为什么一般都同时配置nandflash和dataflash;
//象2410,内置nand控制器,就可以不用NOR flash。

楼主:
谢谢,今后还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