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胜利!

楼主(2008-09-09):
我不是学软件专业的,操作系统那本书看了半章就看不下去了
。。。这样还能学ARM吗

网友A:
学习ARM和学操作系统可以分开

 三星S3C2440A,主频400MHz,可倍频至533MHz

内存
 64M,可根据需要扩展到128M

NAND Flash
 64M,可更换为16M、32M、128M

串口
 一个五线异步串口,一个三线串口,一个三线扩展引出

网口
 一个10M网口,采用CS8900Q3,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一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音频接口
 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
另一路音频输入可接麦克风

存储接口
 一个SD卡接口
一个IDE接口可直接挂接硬盘

LCD和触摸屏接口
 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目前支持3.5寸、5.6寸、5.7寸、8寸TFT液晶屏
3.3V/5V电源供电,可为多款液晶提供电压支持

摄像头接口
 板上带有一个2mm间距的20P插座做为扩展,用户可使用此扩展口连接 各种摄像头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奥运期间快递属于禁口品暂时不带))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下载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
配有一块儿下载调试板,支持WIGGLER调试及JTAG下载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温度测量
 一个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做一个多点的温度采集系统。

红外 一个一体化红外遥控接收头
AD转换 一个可调电阻接到ADC引脚上用来验证模数转换
EEPROM 一片IIC接口的EEPROM
其他 五个用户按键
五个用户LED
一个PWM控制蜂鸣器

 相关链接:http://shop36125035.taobao.com/

网友B:
先了解ARM的基础

ARM的编程模型,基本的汇编和C语言。

网友C:
可以分开学

学习,各有各的方法,分开也可以,不过,如果学Linux下面的,最好还是有点基础。可以搞个arm板,从基础的实验做起,看自己缺那方面的知识,就补那方面的。慢慢你就会比较系统的连接起来了。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sky.net

网友D:
LZ要有信心,这里边有很多人都不是学软件专业的,

学软件专业的多干PC软件了,不在这里,呵呵,

网友E:
先在OS上使用,然后对什么有兴趣就深入研究一下,

从上向下学比较轻松,从下向上很痛苦,时间也来不及。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F:
最好就是学了 :)

看不下去就看多几次咯~~~
操作系统那本书,不是看一次就OK的,将主要章节看看,做个了解
然后可以考虑啃 uC/OS ,最后可以用单片机(推荐AVR,因为是线性寻址!~)
写个任务调度器。来到这部大概对操作系统有个入门的认识了。
当然,上面的是平时修炼内容,不是说一定要学完再学ARM。

ARM可以裸奔,最麻烦就是启动那部分代码。只要做好启动,用mmu将内存
重映射后,就是一个普通的单片机了

最后就是不要给自己借口“我不是学软件的”就不去学那是不行的.....
系统建立起来之后还有很多很多不是硬件范畴的,还得去学面向对象的编程
还得去搞系统核心编程,驱动,TCP/IP协议等大堆东西需要需要学习的
(这堆东西又是软件范畴了......),嵌入式系统的一个魅力的地方就是
软件和硬件的交汇点,必须两个都懂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样才有
意思。
当然,社会是分工,也可以只搞硬件~~~hoho

网友G:
我觉得你直接看操作系统有些越级!

你要真看懂操作系统的书那才真叫悬了!
必须从基本的开始来。

楼主:
哦哦,多谢各位的回答

很好很强大!

网友H:
-

不是的吧,学ARM的话假如不会操作系统的话,那其实与单片机没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如果会单片机了,其实学ARM就是差不多学操作系统+其它。

网友I:
ARM可以祼奔

如楼上所说,社会工作是分工合作,
有时不必两样都会,大公司分工细一点,小公司就要求多才多艺了.

网友J:
进来学习了

来看一下高人们怎么回答的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