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改开发板内核

楼主(2008-09-10):
我用的是ok2440开发板,怎样能改写它的内核啊,高手请指点一下,先谢了。

楼主:
能给些意见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对内核的改写有多个方面

内核包括驱动和操作系统层两个部分!
对于应用来讲,一般改写驱动程序就够了,例如,我们需要增加一个A/D转换的驱动等等;OS层是内核开发人员的事情,需要相当深的操作系统功底!

刚接触的时候,建议先学会配置和编译内核,然后下到板子上跑起来

楼主:
多谢回答,有这方面具体的例子吗,我是说如何配置和编译内核,资料也可以,有的话能提供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