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S3C2410的目标板,有个JTAG-并口线,这难道可以什么用的?

楼主(2008-09-17):
我现在有个目标板,是s3c2410的.

它有个JTAG-并口的连线,这是干吗的?

s3c2410本身好象是有调试模块,难道这样可以不用仿真器,进行简单调试?

我这个目标板什么资料也没有,只能到这里咨询下.

这个板子是友善之臂做的,它这个公司网站挺恶心,什么东西都没有!

另外,听说有不用仿真器就可以调试的?那该怎么做?有这样的资料吗?

我有个jtagjet仿真器,但是接头是for dsp的.在signum网站,我也没找到它那个头的连线关系.

奶奶的,有点郁闷!

网友A:
RE

arm内部都有仿真模块,但这个模块是需要JTAG仿真器才可以访问的。

和其他调试一样,连接如下:
PC <-> 仿真器 <-> 并口/USB <-> 仿真器 <-> JTAG排线 <-> ARM开发板的JTAG接口

网友B:
是不是连接线里安装了244,即内有一个jtag小板?

网友C:
哈哈

我ARM7都没怎么玩,都知道JTAG是做什么的,老兄这都到ARM9了呀!!

网友D:
你可能需要这样一个软件

在网上搜吧,搜不到的话,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