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延时OSTimerDlyHMSM疑问?

楼主(2008-09-19):
ucos系统中,OSTimerDlyHMSM延时函数,假设我的时钟节拍为5ms,那么我可以用OSTimerDlyHMSM函数实现1ms的延时吗?

OSTimerDlyHMSM和OSTimerDly在延时结束后,发回后还有其他的区别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区看看uC/OS-II的源码

OSTimerDlyHMSM是调用OSTimerDly的,如果延时时间小于timetick,会延时一个timetick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