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我自己做了一块2410的底板,核心板是买的。
我在给板子上电的时候,发现核心板不能启动。但是上电大概几分钟左右,断电,再把核心板拔下重新插上,再次上电,板子就能正常启动了。
请教,各位,这是个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re

可能是电源设计的问题吧,自己做板,最好,还是和开发板上的原理图,一摸一样,比较安全

楼主:
电源会有什么问题?

楼上大侠,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电源会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把核心板的电源线引出来接到了底板上。
电源需要注意什么呢?
谢谢

网友B:
哈哈,这叫预热,北方冬天汽车都要预热才能打着火

网友C:
是不是接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