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无正文)

网友A:
困惑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做啊,困惑啊

楼主:
感谢2楼

感谢2楼!900的PCMCIA卡我是买不起啊!换电脑更不行!只有选择第三条了!我查查吧

网友B:
。。。

 改用usb的JTAG,
 ulink和Jlink仿真器,买个仿的便宜,跟原厂其实也查不了多少。

网友C:
改用usb的JTAG

网友D:
usb转串、并口

这个问题有意思,我们正在做usb转串、并口的板子,请关注

网友E:
使用USB的Jlink

..

网友F:
```

可以用keil+ulink  优点是ulink比较便宜 自己做都行   缺点是网上大部分例程都是用ads写的  要自己改一下

网友G: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