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启动时,BOOT程序为什么需要为各种模式建立堆栈 ?

楼主(2008-09-25):
(无正文)

网友A:
..

应为你要用堆栈啊,呵呵。

网友B:
这个问题。。。。。。。。。

网友C:
...

 呵呵,
 首先你的程序从复位开始跑的模式运行时,肯定有临时数据运算和生成吧,就要堆栈.还有当你运行中断程序时,要出和入栈保护现场,需要空间堆栈吧,还有...内似的几个模式下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你明白否.